NFORCE4-A754第二次开机不触发

楼主(2009-12-13):
NFORCE4-A754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但第二次开机就不触发,检查发现IDE下面有2个小三极管Q40和Q41,其中一个烧鼓泡了,用放大镜看是A348,换了一个PNP和NPN的故障依旧,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那个烧胡的Q40的型号A32B你换个这样的试试!我有这样的板子!

网友:
测一个相连的引脚,接地,接电之类的定义,再在板上找相同定义的代换。能够找同型号当然是好。主板上有些不一定是三极管,可能是双二极管等

网友:
那怎么办呀!我找了一个一样的三极管,结果还是那个样子,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