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色.

楼主(2009-12-14):
显示器开一会儿,就变成粉红屏的字看得见。请问是啥回事~

网友:
先把尾板上的预视放和视放IC补焊,如果看到别的虚焊当然也要补焊

网友:
看是线松啦。。。。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指CRT 还是液晶的呀   显示器不一样  解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视频线,视放板都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