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自动关机

楼主(2009-12-14):
别人给我个老机子,电源是达硕atx-308wb&p4,可是关机后,不能自动关机,提示是;你现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非要手动关机,这个电源就是这样的吗?请问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
1,一般在系统里的电源选项开启高级电源选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置PowerdownAfterShutdown为1
2,在不行BIOS设置恢复默认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先换电源   再下个BIOS 看看 如果还不行  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吧。装个系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