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osite 180 B超故障

楼主(2009-12-14):
B超开机开始可用,可随即出现如下画面(死机)请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进口的,请看说明书了,老外对这个说得很详细的

网友:
电容 或者温度 程序 打开看看

网友:
很遗憾,目前还查不到你这个维护码的解释。

网友:
谢谢大家,感觉要修医疗设备需要相当的E文水平。

网友:
国产的医疗设备----自己医院都不用的----
呵呵。。有说明书吗?
不过老外人家 把啥都说明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老外不给详细说明的,要你填表,报代码给他们,由他们的人处理,所以也别指望他们了。

网友:
这个说明书行不?!

681.65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onoSite Ultrasound System C1.99 Service Manual (P02913-02).part1.rar

1.91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onoSite Ultrasound System C1.99 Service Manual (P02913-02).part2.rar

1.91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onoSite Ultrasound System C1.99 Service Manual (P02913-02).part3.rar

251.52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