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发几个自已维修中遇到的.......

楼主(2009-12-14):
1.845杂牌板,板不跑码,灯座四点不亮,最后补上FSB四跟线跑码,跑完码到10.11循环,过了点不亮,清洗北桥周围元件,拆掉鼠健口电容后点亮.
2.945华硕主板,不能触发,IO 67已发IOPOWRBUTN给SB,但SB未将SLPS3置高,先更换IO,还是如此,南桥有受潮现像,烘烤后能触发,但不跑码,换回原来的IO故障排除.
3.370老板先不补焊PWM可跑码,但严重挑显卡,看AGP槽旁边有一7002管连进AGP,正好找到一个更换后OK.
4.主板故障是老死机,提示COMS错误,提示检测显卡即卡住,设置BIOS时也卡住,把主板拿上维修台测试OK,装上后完蛋,发现风扇功率好像很大并呜呜作响,换掉风扇OK,原来是假像,风扇并未真的将热量抽出
5.一V星N1996,主板上电后有时不跑码,有时跑码正常,有时又胡乱跑码,并伴有间歇性重启,不跑码时无复位,并不VCORE,换掉PWM RT8802A还是如 此,又换掉MS-7(7205GCRB),诊断卡判断串路,并不能触发,再换一个还是这样,同是MS-7型号为啥不能互换?最后又换回原来的,故障复原,偶然发现有时开机触发反应迟顿,换掉实时晶振OK,.
  此贴发到这 儿,借此贴还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遇到好几个 板子必须点复位键才能跑码,请问维修的方向,因给老板打工,讲究速度,板子都已退给客户.郁闷

网友:
该故障应该是没有自动复位只能手动复位。(和ATXPWROK有关)
你说的点复位才跑马的是不是上AU的NF芯片组板子
如NF2 NF4等 我也遇到过好几片没修好过

修好过这样的板子的高手出来介绍一下经验嘛~~~

网友:
“SB未将SLPS3置高,先更换IO,还是如此,南桥有受潮现像,烘烤后能触发,但不跑码,换回原来的IO故障排除.  ”
第2例中,烘烤南桥后又换回原来IO故障排除,原因是因为XD换错IO了?

网友:
郑伟 ,你的经验贴以后要些的规范点 。感觉跟在我这修板 有差距啊 。思路还没理得清。。

网友:
师傅教训得是,也是学生最担心的,发觉自已在胡乱修板,现每天量都有点大,又修又测,有时纯粹是在猜,焊拆是渐熟练,思路却模糊了,只有经常搜些师傅的贴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