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需要按F1才能过

楼主(2009-12-14):
谁知道笔记本硬盘需要按F1才能过,进系统以后就正常了。开机提示F1  IGNORE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没听说过硬盘要按F1你把BIOS里面的软驱关了试试

网友:
软驱已经关掉了。这个盘放到哪个本子里都提示F1的,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把BOSS清空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你硬盘的smart出错了

网友:
SMART出错了,一般是G表分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