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用U盘启动电脑,而是有的电脑直接启动DOS就可以使用U盘,有的就不行,为什么?

楼主(2009-12-14):
这里不讨论用U盘启动电脑的问题。而是有的电脑不管用什么方法启动DOS,只要进入DOS,哪怕是用软盘启动,都可以使用U盘,不需要另外安装驱动,只要U盘再启动之前插入就可以,有的就不行,为什么?我已经遇到四台电脑可以直接在DOS下使用U盘了,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为何有的电脑就不可以。一开始认为是新电脑才会支持DOS下直接使用U盘,但是我遇到的这4台电脑中有3台是比较老一点的机子。有高手回答一下吧。

网友:
主要还是和CMOS有关的 ,如果其他的电脑不支持U盘启动或没设置好是不行的 ,

网友:
和BIOS程序的设计有关,这个只有写程序的人才能搞定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对市面上的U盘的兼容性不好所致,软驱和光驱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主板bios中有这一项  直接从u盘启动  以前好像需要从dos引导才行

网友:
2# 菜鸟阶级 我不是说用U盘启动,而是说在DOS下使用U盘

网友:
3# 武汉天涯浪子 我用CBROM看过一款技嘉的主板的BIOS,没看出来什么特殊的地方。能修改吗?

网友:
4# 与狼共舞的羊 我认为不是兼容性不好,因为我用手机内存、小容量U盘、大容量U盘、小容量移动硬盘、大容量移动硬盘都试过了,能用的全能用,不能用的全不能用。

网友:
5# lwj1230 我知道你说的BIOS里有U盘的启动项,但是从DOS下引导什么呢

网友:
主要是bios里有一个什么60号中断什么的,可以模拟成zippo软驱

网友:
10# 魔界小生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2013-03-17):
主板不支持U盘启动,跟主板有关系

网友:
难度问题,有些U盘里有驱动的吧

网友:
你的U盘做过引导没有??

网友:
dos下用u盘能做什么呢  系统?

网友:
跟主板BIOS有关,新主板 一般都支持,老的有的不行。

网友:
这个和dos系统也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