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15秒后黑屏

楼主(2009-12-14):
一联想LXM-L19DH液显,亮15秒后自动黑屏,关闭开关后在打开,又能正常亮15秒,黑屏时屏幕上有显示,只是灯管不亮了,好像就是用单灯亮压板测灯管一样,亮上15秒左右就不亮了,这应该是高压部分接不到信号造成的吧!不过我对这块电路不了解,不知道哪里入手。。。

如果用个5V直接接到FP5451B上输出开关信号的脚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哪这个FP5451B上的哪个脚是用个输出这个开机信号了呢??

网友:
黑屏有显示说明是高压板有问题 高压板的开关电压不稳 在驱动板上找一个开机后电压在3.3V-5V的电压接到高压板的开关 就OK了

网友:
如果对这不了解,还是送修吧

网友:
你说的这个联想的型号,我修过好多,灯管比较爱坏,你拿灯管试验一下你原机的升压板好坏,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应该是可以,可是我应该接哪里,开关系路在哪,从哪里测呢?

网友:
联想的液晶本人已经修过多台,大多数都是高压板和灯管一块坏

网友:
以前修过的,刚开始换高压板好了,但用不了多久就有出现以前的问题很烦人的

网友:
先测试下灯管是不是全好的,全好的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灯管不好也是这样的,楼主你先外接灯管看看。

网友:
楼主,别想这么多,就是高压有部分有问题

网友: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个型号的,现象是花屏,程序数据都写了,还不行,后来把排线到屏上那个接头用酒精擦一下就好了,无语!
楼主,黑屏的时候屏上有没有图像,如果没有图像的话可以试着刷一下程序试试,我手里有冠捷产L193 WIDE的程序,通用。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问题吧~~~要是灯管问题应该亮两秒左右就黑屏了,现在是亮15秒左右就黑屏,黑屏时屏上有图像,我认为还是高压板上问题,灯管应该是没事。他是外置电源的,想换个高压板试试,可是外置电源的换还有点麻烦,是不是在用个三极管弄出来个5V换ON/OFF上就可以呢,这样的我还没换过,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