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ESC 915-m56l主板开机跑 D2

楼主(2009-12-14):
在讲维修过程之前先插句话不要过分相信主板诊断卡和那些所谓的带灯测试座此主板开机跑 D2看好是上来跑 D2前面是没有跑码过程的按不过 cpu来对待拿掉内存也是跑这个代码先按照精英主板的通病来对待上 775的带灯测试座灯全是亮的然后就把 cpu座子给排除了也接了显示器确实不显示然后测量整个主板的电压全部正常修的头大了然后开始死马当做活马医用镊子划了下所有的引脚没有开焊的然后上 BGA把北桥加焊了一遍然后测试老样子至少没有变坏然后又把南桥焊了一遍还是老样子我都快疯了然后把 CPU座子焊了一遍 NND 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为什么会恨那个带灯测试座了测的是好的但是 cpu座子还是虚焊了修了半天还是精英的通病然后的代码正常跑了一遍然后就跑 D1了但是显示器每次都亮了此机器的 cpu是赛扬 2.66的发热量还是挺大的所以 cpu还是虚焊了

网友:
学习到:灯座正常并不代表CPU座没有问题,因为灯座只是CPU座的部分信号,并不代表CPU座的全部信号。还有:ESC的通病CPU座容易空焊,BIOS资料容易损坏。

网友:
回楼上的各位 供电时首先查的 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干桥 谁都知道精英爱坏座子 但是带灯测试座测试的没有问题就把座子排除了 也使劲压cpu座子依旧不跑码  bios也是刷过了 第一个想到的cpu座子 最后一个加焊的cpu座子

网友:
精英主板有的都开机DEBUG显示D2,而不再显示其他代码。不过放电后代码又会正常跑完,对于精英……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空格 我不打标点符号的

网友:
ECS=易U(CPU)松
人家牌子明白的告诉你了

网友:
不错修好了    我的技嘉主板开跑C1,被我修到现在都没有变成D5,现在都没有代码了?

网友:
回九楼 ESC 不是ECS  买配件打死不买这两样的 不是透针的U座 单桥的板子

网友:
精英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不然怎么叫通病呢。

网友:
遇见和楼主相似的故障!也走了不少弯路,是精英sis芯片组的后来也是加悍座子搞定的,等有空也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带灯测试座还是不错的工具
只不过不是所有的主板都能正常测试出来
而且有些主板很多灯都不亮的

网友:
带灯只做了AD总线,,一些控制线没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