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检测

楼主(2009-12-14):
为什么在主板上侧两头都有阻值而拆下来侧只有一头有阻值

网友:
那是在路元件的影响,再录测量二极管时,只要表现出正向数值在0.1-0.8之间即可

网友:
在路测不准一般我都是断开一脚再测

网友:
是不是拆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二极管是不是一头是600欧左右,另一头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