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70e5-l05故障

楼主(2009-12-14):
有行无场 能出竖彩条cm2706a-rt换过了不行

网友:
你这是液晶屏,所以不清楚你说的  “有行无场”??

网友:
已经很久了,这片再这么搞下去就该废了。故障点在PCB后与第二颗GATE解码IC之间,查清楚再下手

网友:
3楼厉害,能否仔细解说一下?我有个液晶能显示但拉长,彩色竖条,菜单也是这样,换过主控ic未果。

网友:
我已经说了故障点的范围。。。没有在现场,也只能确定到这样,重点就在我说的那条路线上去查,90%能找到故障点。不太明白4楼所说“拉长”是什么意思,有图最好。

网友:
仔细搜了一下,看样这个屏的故障是通病,没有人愿意告诉大家真正的解决办法

网友:
后面没有解码芯片 能借使得清楚点吗

网友:
解码IC在连接玻璃的软线上,或者是在玻璃上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