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2-14):
一台联想5600激光打印机,客户送修时说加粉后打印全白,换新鼓打印还是全白,请高手指点
联想
打印机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师傅啊?现在我查到问题出在高压板上,请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
激光机全白一般是激光器没有照到鼓上,或是鼓没有充上电。是不是你在加粉的时候是不是少安了东西?看一下电极丝是否完好。这个型号我没见过,等明天我查一下。

网友:
主充坏了会是全黑 应该是激光器的盖子没有打开 你可以吧激光器的盖子拆了 打印试下
如果还是空白的话就是硒鼓上的弹簧没有安装 导致磁棍和鼓芯间距过大 或磁轨充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