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进来看一下啊,

楼主(2009-12-14):
我有个问题始终搞不明白,书上说测量
二极管
一端600欧左右,一端为无穷大为好管,反之为坏管
可是我把二极管从主板上拆下来侧都是一段有阻值600欧左右的,我拆了3个下来都是这样 在主板上侧是好管
主板

网友:
换蜂玲挡测量比较准确,要不看看万用表是否要没电了。再不就多换几个看看

网友:
我在板上测得一个二极管一端有阻止600一端没有 于是更换 可是更换了再测又这样!

网友:
是把表笔对换着量,能得到两个不同测试结果。

网友:
注意要从板子上取下来测量才行,直接在板子上测量会有干扰

网友:
二极管一端有阻止600一端没有 没有就是无穷大呀!你测的是好的

网友:
我是取下来侧的 两端兑换侧的 只有一组测试结果

网友:
只有一组600欧另一组为1

网友:
一组有600欧,一组为无穷大1.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