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光最新大功率焊台FX838拆解

楼主(2009-12-14):
日本原装大功率电焊台FX838即将拆解,哈哈

158W的功率,注意,后面仅有的两颗螺丝,旁边是连接带有休眠功能烙铁架的插口

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拆838,哈哈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东

最先看到的是日本奥利斯的变压器,应该跟原来942的变压器是一个品牌,呵呵

做工不说上乘吧,也没看出来哪偷工减料

这个应该就是可控硅那部分了吧

主板,芯片的型号看不太清楚

手柄接口的电路板,跟938差不多,都是分离即插方式,但多了个保险管

电路板大部分采用即插借口,方便维修,也方便更换配件了,呵呵

网友:
LZp 这具多少钱用的怎么样顺手不

网友:
一看 就很贵

网友:
好东西,有机会入手一个试试.

网友:
日本本土做的还是用奥立克斯的产品,白光的东西还是一往如注的好。

网友:
的确不错,希望楼主下次使用微距!

网友:
价值3800,看来只有看的份了哦。不过过个五年说不到有二手的可淘,大家时刻准备着。

网友:
用台灯或手电,不开闪光灯,这样照片就好看多了,主芯片也能通过照片看清了。
手柄为何没有照片呢?其实关键的技术是在手柄的发热和传热部分,控制部分只是提高温度精确程度的。

网友:
哥们相机不专业,拍摄技术也不过关,呵呵,关于烙铁头的发热原理与938的是一样的,热恢复功能比较明显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可以说下吗??

网友:
这种电热型的焊台都要隔离的,所以要变压器。

网友:
好东西啊  不知道要多少银子呢

网友:
白光的东西的确不错
是日本真材实料的吧
价格如何

网友:
这种电热型的焊台都要隔离的,所以要变压器。
引用 网友A:

没有想到这一点。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