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17"纯平不能上高分辨率

楼主(2009-12-14):
一台方正17"纯平显示器(AOC代工).故障现象如下:

开机进BIOS和DOS下都正常显示,但进windows安全模式和正常模式就黑屏.一到滚动条那里就黑屏了.也就是说上不了高点的分辨率.(注意:刷新率肯定是60HZ,不用怀疑这点),应该如何查?

网友:
去查显卡吧

网友:
二次电源的升压电容坏了也会上不了高分辨率的

网友:
主要查S校正电路的S校正电容和场效应管

网友:
检查S校正电路 枕校电容和枕校场管

网友:
TDA9XXX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已经修好了.是S校正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