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MOS管)的分类介绍与测量方法

楼主(2009-12-14):
一、符号:“Q、VT” ,场效应管简称FET,是另一种半导体器件,是通过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的,是电压控制器件

    场效应管分三个极:

       D极为漏极(供电极)

       S极为源极(输出极)

       G极为栅极(控制极)

       D极和S极可互换使用

    场效应管图例:

二、 场效应管的分类:

   场效应管按沟道分可分为N沟道和P沟道管(在符号图中可看到中间的箭头方向不一样)。

   按材料分可分为结型管和绝缘栅型管,绝缘栅型又分为耗尽型和增强型,一般主板上大多是绝缘栅型管简称MOS管,并且大多采用 增强型的N沟道,其次是增强型的P沟道,结型管和耗尽型管几乎不用。

三、效应管的特性:

    1、工作条件:D极要有供电,G极要有控制电压

    2、主板上的场管N沟道多,G极电压越高,S极输出电压越高

    3、主板上的场管G极电压达到12V时,DS完全导通,个别主板上5V导通

    4、场管的DS功能可互换

   N沟道场管的导通截止电压:

    导通条件:VG>VS ,VGS=0.45--3V时,处于导通状态,且VGS越大 ,ID越大

    截止条件:VG<VS ,ID没有电流或有很小的电流

四、 场效应管的作用:

    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五、 场效应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测量

    极性及管型判断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六、 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只适合主板)

    场管代换只需大小相同,分清N沟道P沟道即可

    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板子上的场管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不错的基础知识!

网友:
推荐一个关于场效应管的视频,很不错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yMzcxMDg=.html

网友:
昨天家里停电后用手机看的一张帖子,确实比较基础,对新手了解场管有比较大的帮助。

如果有图的话更加的形象。。。

网友:
这个讲的很实用,不象书里说了那么多的理论,到了最后没有几个人可以看懂的。看过多本有关MOS管的书,千篇一律。很多作者编书的时候,也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作者自己也没有搞清楚,让读者怎么可以看懂。

网友:
能不能说下P型管呀

网友(2010-01-30):
总算找到一个不错的资料,哈哈,也能搞清楚如何测量了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是新手希望多发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