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块联想G31T-LM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09-12-14):
请那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先量下CPU,北桥,内存三大电压如果都正常换个IO试下

网友:
IO已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查CPU的四大工作条件.我觉得主要还是供电故障引起的.

网友:
查看供电了

网友(2010-01-29):
查过,都正常

网友:
时钟输出的频率是否正常,南桥的供电,PG,VRM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