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用驱动板19宽屏的程序,主控为NT68623MEFG-64

楼主(2009-12-14):
接到一网吧十几台杂牌19显示器,统一为程序丢失,求通用驱动板19宽屏的程序,主控为NT68623MEFG-64,谢谢

网友:
通用板是啥型号?NT68623MEFG-64是屏的主控吗。。十九宽屏程序是通用的。

2025L 19寸 宽屏 1440 900 通用程序.rar

网友:
不是这个,这个是乐华2025L的,NT68623MEFG是驱动板采用的芯片,驱动板型号为: MLB0L4 REV:1.2
昨天找来一台正常的,用的是easywriter这个软件,只能读没有办法保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