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疑难杂症:按排针重启不亮

楼主(2009-12-14):
主板开机正常
进入系统以后各硬件也正常
开机时按“ctrl+alt+del”可以正常重启,进入系统点 开始 关机 重启 也正常
就是点排针不会重启
排针上有3.3v电压
重启以后有3.3——0.26跳变。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亮一下 就卡在跑妈那里了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亮一下说明有重启动作,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跟一下复位排阵的线路
如果跑到了门电路,先换掉

网友:
以刷bios 不行,
查排针到了FINTEK F71863FG i/o芯片上。
更换i/o了问题依旧。
难道是南桥坏了?

网友:
无语,搞了一下午,找不到思路,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同志们帮忙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