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不能判断

楼主(2009-12-14):
请问各位大虾,下面这种情况是显卡的问题吗?[localimg=180,113]1[/localimg]

网友:
忘了图片了

网友:
这个大哥你先用测试软件测试看到结果告诉我们然后才能帮你
如果是N卡用MATS
如果是A卡用R3 R5 R6

网友:
是新显卡,刚买的七彩虹9600GT,

网友:
先用MATS测试,再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9400..9500...9600gt很多都是翻新版的,就是用别的芯片做的显卡。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正常。你可以用鲁大师看下你显卡的芯片。不行就找经销商退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游戏和显卡不兼容吧

网友:
朋友 这种现象 你测不出来任何问题的

网友:
以上的  现象,可能是 游戏软件本身和驱动的  问题
你看看其他游戏是否正常,或者3dmark05 、06  测试有无问题

也可以用FurMark.  atitool  来测试下  如果没问题 估计 就是  游戏本身问题

网友:
3dmark05 、06测试无问题啊我都测了不晓得好多遍了,

网友:
给我的感觉好像不是显卡的问题,道像是驱动的问题,仔细看它只有游戏窗口花,像图像没有渲染好出现的画面停顿。要不下一个其它版本的驱动装上看看。

网友:
应该是程序冲突,看看进程什么进程占用CPU高

网友:
检查下游戏的显示设置和显卡的驱动!

网友:
显示画面不说明问题  楼主应该用显卡的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来判断是否是显卡的问题 或问题出在哪部分

网友:
应该是游戏的问题,你可以把分辨率调低点试试。

网友:
如果排除软件问题,就得看一下显卡频率和GPU相关的元件

网友:
这个好像是游戏和显卡不兼容吧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性还是蛮大的。试看其它的游戏。

网友:
换种游戏看看,也许是这种游戏与显卡不兼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游戏不兼容把

网友:
先看下系统、驱动整好没,先软后硬,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