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1700T液晶电视,无论接不接上VGA线都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9-12-14):
康佳LC1700T 液晶显示器,无论接不接上VGA线都显示无信号输入,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请尖叫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     急急急..........

网友:
主控板坏了吧  应该和液晶显示器差不多

网友:
主控板的那部分呀,都和什么电路有联系??

网友:
先检查 信号输入部分的电路

网友:
换个好的驱动板试下。

网友:
换一条VGA的线试下吧

网友(2010-02-01):
康佳LC-TM1700T有两种结构,一种是主板自带VGA插座的,另外一种的VGA插座是用一根大概10CM的延长线连接在外壳的,出现这种故障首先检查VGA的输入部分,特别是基色输入的1.2.3脚电路,这个机器的主板很少损坏的。

网友:
你顺着vga的五线去找都跑到哪里去了,在哪不通就是哪里坏了呀,要不就是驱动芯片坏了呀,换一个就知道了呀。

网友:
这还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检查VGA接口和联线
VGA接口管脚定义: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