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845PE主板自动重启,不进PE或系统没事

楼主(2009-12-14):
一片845PE主板自动重启,不进PE或系统没事,一进PE自动重启或死机。挂硬盘也一样。数据线什么都试了,IO也换了一样的…………………………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把主板电容换了试下呢

网友:
把板子烤下。

网友:
这种现在应该是供电不足,如2楼所的,换电容(就是主板最大的那几个电容),也可以先换电源试试先,换电源比换电容要简单嘛!

网友:
那个电源跟电容都换了也涛声依旧……

网友:
电源
内存
复位针附近的74系列

网友:
先换一个好点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刷BIOS看看 还有查所有时钟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