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条DDR内存 不兼容有办法吗?

楼主(2009-12-14):
1根  HY5DU121622CTP-D43  单面8颗粒DDR400 512M的HY内存
1根  HY5DU12822CTP-D43    单面8颗粒DDR400 512M的金士顿内存

在技嘉865主板上无法打开双通道,但是系统是稳定的。后来又添了两条三星的DDR 400 512M内存(只用这两根的话能开双通道,而且稳定使用),全部插上的话也无法开双通道,而且发现系统不稳定,只插3根的话也会不稳定。。。。。。。

这就是据说的不兼容吗???难道只能。。。。扔掉2条呀。。。。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做双通道尽量用同一个品牌,同一种容量,同一种速度的,最好是同一批货的,要不受单颗位宽,BANK数,频率等因素限制,会出现无法激活双通道或者不稳定的情况。个人感觉双通道好像没厂家说的能快那么多

网友:
我用everest测了一下内存带宽,P4的CPU 开双通道还是差别很明显的,AMD的K8差别就不大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就算不开双通道,这4根内存也不能和平相处。。。。。

2条都是D43结尾的HY颗粒  另2条是三星颗粒也不兼容。。。。。。。。。。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
将SPD都刷成三星的试一下

网友(2010-02-19):
刷spd吧  通常都是刷sp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