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A865GV开机自动触发

楼主(2009-12-14):
拓嘉A865GV开机自动触发``````走C1到2B自动关机。。。。。。。这是什么问题了。。。两块同样的板同样的故障。。。。。。一样的故障。。。。。开机跑码自动触发。。。。。。。触发跑完码后自动关机。。。。。。。然后不能开机。。。。开关有电压。。。。电压也有变化。。。。万分感谢

网友:
自动触发有可能是I/O,绿线的一个三极管击穿导通.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
IO,绿线到IO之间的元件是重点!

网友:
先换个 IO 试试  一般都能好 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自动上电能关机吗?不能关查绿线相关电路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是不是8712的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跑到26就关了。。。关了再也不能开机。。。只能拔掉电源。。稍等一会才行。。插上电源又自动开机了

网友:
16针的三极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