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修好一块不过内存的技嘉板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09-12-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可以加电运行,但是卡C1运行不过。尝试清洁内存槽,换内存无效。把板从机箱中拆出开始修板。

主板型号:技嘉8i848p-g,io是8712f-a(GB),BIOS是sst-49fl002b.INTEL848芯片组。

第一步:查内存基本供电,2.5V供电,1.25V下拉供电,是正常的。

第二步:查内存的6组时钟频率,为,133Mhz是正常的

第三步:内存槽上系统总线阻值一致正常,通电后有3.3V

第四步: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这块板,内存槽到北桥之间是没有接电阻,只有一排下拉电阻,尝试一一测试这些下拉电阻的阻值也都OK

第五步:刷新BIOS资料,到技嘉的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BIOS,刷新之后,一样卡C1

第六步:这个时候排查BIOS(sst-49lf002b),Pin13,14,15,17,发现对地阻值不正常,有800多也有,900多,并不一致,阻值也偏高。

第七步:这个时候好办了,找到故障点,把IO拆掉,一测对地阻值,这bios,ping 13,14,15,17,对地阻值为472.

第八步:更换IO完毕,再测这四个脚位13,14,17对地阻值为532,可是15脚却对地短路了。可能是自己在拆焊过程有动到什么了线路排查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奇怪了???,又左找右找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技嘉板的IO虽然是,ite-8712a-gxs但是后面是带gb,我换上的后面是不带gb的,我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手上有这个io,都是没有带gb的,后来东找西找,从一块技嘉板上发现了有gb这二个字,尝试更换发现,bios的15脚不对地了,正常了。开机测试可以过内存,正常开机。

网友:
谁能讲一下,不过内存,换IO的原理,

网友:
此例应该是IO损坏导致LPC总线问题。不是档内存

网友:
Pin13,14,15,17是负责什么的  不认内存就去测她吗 是 从IO过来的几个线对吗
------------------------------------------------
月饼:
13 14 15 17 是LPC总线的AD线。不跑码的建议都测量它。跑C1不报警的也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怎么会与I/O有关呢, 有点不明白

网友:
修板,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我上一张图纸,大家看了就明白了!!是LPC总线,不是SM总线!!

8I848P-G Rev.2.01.pdf

网友:
是的,这块板是因为,IO本身故障,导致的LPC总线异常,不能过内存.所以有时候不跑代码FF,把串口缓冲芯片拆掉,就可以正常,也是因为这个串口缓冲芯片异常影响到IO,进一步影响到LPC总线导致不跑码.IO是一种高故障率的芯片.在左找右找找不到故障时,可以尝试更换IO,经常收到奇效.

网友:
搞了这么久能收到多少米呀?我们这边这种板子修好了最多收20元,没意思。

网友:
像这种技嘉的8i845、848的主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I/O、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笔记本也一样吗,我有一台也是打死都不过内存,换过北桥一样

网友:
bios,ping 13,14,15,17LPC总线测试点可以来判断IO的好坏,受教了

网友:
BIOS这几条线是DQ0、DQ1、DQ2、D13,通往南桥和IO。
GIGA的板BIOS错误会报C1,

网友:
C1不报警还有不跑码的都需要测量LPC AD线 :BIOS 13 14 15 17

网友:
8712和8712GB不能互换...

网友(2010-02-22):
13 14 15 17 脚是用来读取bios资料的吗

网友:
8712gb是技嘉专用的,有加密过的,与一般的8712不通用。

网友(2010-06-26):
13 14 15 17 是LPC总线的AD线

网友(2010-07-26):
13,14,15,17LPC总线测试点的阻值是一样的吗? 所以的BIOS都是吗?

网友(2011-01-20):
因为lpc总线lad0-lad5 都是bios到io到南桥的 io坏了影响到了bios到南桥传输的数据!Internet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