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8i845主板加电南桥非常烫

楼主(2009-12-14):
此主板能加电不能亮机,上假负载开机南桥不发烫 上CPU开机非常发烫,加电开机cpu供电正常,,这样是不是有俩种情况一,南桥坏,二是供电不行 ,我不知道怎么测南桥供电。我是新手不知如何测南桥的供电 ,请高手们指点下。图片在附件里

网友:
测一下北桥供电的一个MOS管.

网友:
顶上,换下北桥旁的管试下。

网友:
应该试给南桥供电不正常,给南桥供电的三极管发烫不,是的话,换掉它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管应该是3055的吧?

网友:
补充下 北桥的场管D级是3.3 G极是10.5V S极是0.29

网友:
直接换这个MOS,通病了

网友:
S极输出不正常.应该为1.2V-1.5V左右.先换再说.

网友:
找不到3055呀 是场管还三极管  是在南桥旁边吗 ,北桥左下角有个场管

网友:
不一定要用同型号,先用其他的型号代换试试..

网友:
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本来是15N03H 我用的85t03 代换的 可以吧

网友:
北桥下的管子换上去了,但是烫手 正常吗

网友:
看下网卡有没有坏

网友:
测南桥供电的对地电阻有没有短路

网友:
请高手吧,呵呵

网友:
GA 南桥烫  直接干北桥边的MOS管  遇过几例了

网友:
估计桥挂的多,换显卡供电管和拆网卡吧试试

网友:
SB发烫不一定就坏了 ,多换几个管子在下结论,在维修中不断学习总结经验,

网友:
测一下1117个脚电压是否正常,以及LM324及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