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收到客户的一块硬盘有以下现象:
硬盘接上做从盘就无法正常进入系统
做主盘在BIOS中能认得出但无法查看
据客户说好像受雷电击过。
这种情况还能修吗?应该怎样修。
硬盘

网友:
你跳好主从线的没?或者要在BIOS里面的HDD启动选择主从盘启动.

网友:
加一块硬盘无法进系统就常见的有2种问题:
1,加的硬盘0磁道坏
2,系统盘的页面文件不在C盘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0磁道坏这应该怎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