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s8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公司的三四台飞利浦150s8,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花屏问题,现象是开机出现竖条纹,点大概十几分钟后画面逐步恢复正常,现在肯定是屏本身的问题,因更换过正常的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没用,拍了些照片,各位大侠看看,指点指点

屏用的是LG PHILIPS 的LM150×08  (TL)(C1)

网友:
看现象是屏坏了,先把屏的型号发上来,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屏用的是LG PHILIPS 的LM150×08  (TL)(C1)

网友:
加焊一下屏驱

网友:
不是虚焊好像是那里热稳定性不好凉机开机不行热一会就行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第一次开机故障现象出现,等几秒钟后消失,如果机子重启故障现象不发生,敢问下高手是不是屏显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