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 8230 不亮

楼主(2009-12-14):
接到一台hp8230的机器加电不亮 拆机查看 各电压都正常 插上检测卡跑吗 循环跑D1,D2,03,DE......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内存都换过了
高手给指点一下
问题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最好对着图纸找 如供电,上拉供电 SPD供电,及时钟

网友:
显卡虚焊

网友:
量一下北桥和内存之间的排阻

网友:
看一下电流多大 可以判断是不已过内存 三楼说的很有可能(我也怀疑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同意三楼的说法
认为用可调电源看下
他跑马最后是跑到多少才开始循环的
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有BGA的话 先焊了再说

网友:
先BGA 不行在BOIS 不行在查

网友:
显卡虚了,上BGA加焊

网友:
楼上和我一样,小小白

网友(2010-01-14):
用手轻压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显卡是通病,重做显卡桥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