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哪位大哥能总结一下。。南桥、北桥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09-12-14):
希望哪位大哥能总结一下。。南桥、北桥怎么判断好坏。。
我是新手。。。。

网友:
A14对地阻值,USB对地阻值,待机南桥烫,可以判南桥坏!北桥上面电容对地阻值为0判北桥坏

网友:
论坛里多的是,看看无边大哥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5895-1-1.html

网友:
1:待机时就发现明显的发烫(高于正常温度)
2:接板时观看各桥是否有烧毁的痕迹,一般都有出现被烧个洞的情况.
3:测各桥所管理的接口的阻值.

网友:
感谢,学习中,手头上刚好有一块945的板子,具体表现为接电后反复二次重启,南桥似乎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
输入正常 输出异常

网友:
北桥的判断,打阻值可以大致判别,北桥到CPU,北桥到南桥、显卡、内存的阻值。阻值相差不能太大。

网友:
判断主板南北桥好坏的方法。
一、通过检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断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对PCI槽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损坏。
2、AGP槽:对AGP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打阻值。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损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D进行打阻值判断
○1都为300-800之间,说明北桥好。
○2若有无穷大“1”说明北桥虚焊。
○3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损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可判断北桥的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北桥有轻微的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IDE口及USB口对地打阻值判断南桥有无损坏。
1、IDE口,打2——9针 11——19针 21——29针 37——39针对地阻值。
○1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
○2有无穷大“1”,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南桥间的小电阻烧断。
○3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2个USB口的2针3针共四根针的阻值。
○1如有500左右数值,说明南桥正常。
○2如有无穷大“1”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间小电阻损坏。
○3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58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