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华擎P4I45GV主板的故障

楼主(2009-12-14):
清除COMS设置就正常开机可以显示,但是进入COMS设置保存退出重起之后就不显示,贞测卡显示41数字。我已经BOIS也重写了,还是一样问题,时钟模块也换过了还是一样问题,I/O蕊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问题,不知我说了你们能看明白吗。请问那位高手能帮我吗?多谢了

网友:
电池和晶振呢 有没有换过

网友:
好像桥问题大,干桥试试

网友:
换CPU试试,我试过两片这样问题的板,换CPU就好了

网友:
你量一下内存的供电够不够,华擎的板子内存供电很简单,直接从3.3V经过一颗B1202 的三板管降压得来,正常有2.7V.如果三板管有问题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电压低了,才1.5V这样,表现的故障和内存损坏一下.

网友:
BIOS刷过了,那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内存电压,北桥有问题

网友:
CPU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一个试一下比较方便,不行的话就可判为南桥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就先换晶振和电容,压一下桥看,跑跑电路

网友:
这个跟南桥有关,上面有人提到过内存,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内存供电先量测下。还有内存的参考电压。必要时换根内存试下。 这些弄完了再干桥试下,肯定能修好。

网友:
BIOS刷的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建议,我很确定BOIS是对的,因为重写了也还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建议,我也换了CPU,还是一样,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用C2.0以上才可显示,如果清掉COMS。C1.8不能用,CD2.13也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啦,我查过了那个管子电压是正常的,我还找一个一样的来换呢,也是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啦,电池电压有3V 呀,晶体管我也换了,是不是南桥旁边那个32K的晶体管呀,我也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啦,你说是北桥坏了拉低了电压了,可惜呀我换不了北桥,没有BGA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多谢啦,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说是南桥坏了,是不是南桥集成了功能的全部分的模块

网友:
看看主板上是否有跳线,是不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张主板就是没有跳线,我看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