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图纸

楼主(2009-12-14):
chi mei cm2709的电压参数。

网友:
屏芯片不好找呀

网友:
http://www.jincoss.com/html/fron ... amp;Category=284503

发邮件,台湾公司太恶心mst3191也是找不到得

网友:
这资料很难找到,其实维修中,可以从外围查,,,,从而来判断是不是这个IC坏了。。

网友:
屏上的芯片替换一个看看,它的供电是三端稳压器5伏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