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C1-07循环跳码

楼主(2009-12-14):
原来电容鼓了很多,换后不触发,换io后C1-07循环跳码,内存供电2.6v,拔掉内存长鸣。
不触发

网友:
IO型号报上来,
加焊IO
查其时钟脚

网友:
查一下内存及北桥边上的电容看还有没有漏电的,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查I0是否不良了

网友:
C1--07一般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8712f-a(剩下的后缀重要吗,原来的混在一起忘记是哪一块了),换上的IO也是从坏板上拆的。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8712 pin48 3.3v pin49 0V

网友:
49脚跑线
1、断线
2、电容不良
3、时钟芯片不良
拿掉IO,49脚都应该有电压

网友:
CPU 不支持..也会..这样的.
多换 几个 不一样的 CPU 试试

网友:
原来头有点晕测错了,PIN49电压为1.55v,换过几个赛扬1.7故障依旧

网友:
IO错误,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
你就换I/O吧 应该是48MHZ频率有问题 被I/O吃了

网友:
IO明天再换,我换上的io是8172F-A GXS(原来的IO只记得是8172F-A,后缀忘了),搜索过论坛的记录,说这个IO是技嘉专业的,但手上有一块七彩虹的845PE上的IO也是这个型号,就有点弄不懂了。哪位给个代换原则?

网友:
个人觉得是换的IO有问题的 建议多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