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不充电OK,

楼主(2009-12-14):
昨天接一台DELL M1530机器,不电,电池换过还是不行,确定是板子问题了,板拆下来后,充电芯片是8731AE,没有这个图纸,我还找过图没找到,今天朋友帮我找到了这个图,先查DCIN  ACIN  ACOK 都正常,供电到了,芯片有先换个芯片,还是不行。然后在查门电路,都好的,在想是不是自己电源适配器有问题,量电源适配器信号时发现有虚焊的嫌疑在一量果真,焊了下。OK啦,真是晕,这里也会出问题,所以大家以后在维修的时候要细心点,呵呵有好处的。

网友: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以后在维修过程中都要细心观察

网友:
不知道你要表达啥意思,是不是原来人家能充电,用你的适配器不能充电呀。这个问题在拆机之前,按f2进bios就能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充电器识别不到的话,bios里关于电池的项目里会显示适配器 unknown

网友:
楼主可以把机器的图纸奉献吗  我修到这个机器了

网友:
DELL 的电源接口空焊很平常的,我都修了很多的。

网友:
嘿嘿 实际维修中细心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不是   电源接口虚焊了    加焊一下OK

不过楼主的表达语言  有点不顺哦     多发一些就OK

网友:
DEll机要用原装适配器的
而且中间那根针如果断了,可开机不充电。。
不充电首先要看那根针

网友:
DELL 特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