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主板BIOS信息不能保存,时间清零!

楼主(2009-12-14):
在此版中时而有人问BIOS信息断电后不能保存的问题。
本人今天修好一块 华硕P5VD2-MX (听说华硕板有多都有这个问题),谈谈过程与经验!
首先更换电池无效,关机不拔插头则可以保存,证明南桥是良好的。
测电池座两个脚,无电压,有时为零点几伏。(如有电压,则说明电池座是良好的)
所以现在判断电池座有问题,拿下电池,看里面无明显污垢。再测电池座负极对地电阻,
(蜂鸣器响)正常,测电池座正极与通向南桥电池供电线路,(蜂鸣器响)正常,
再放上电池,再测电池座正负电压,还是一样,无电压或是零点几伏。
当我用手压住电池时,电压正常了(3.1v),原来是电池座负极的弹力变差了,
再加上有点要很认真看才看得出与电池接触点有点污垢,用摄子夹住少量棉花,
擦干净,再把负极弹片往上轻轻弯了点,使其弹力增强,再放上电池,
再测电池座两极和(跳线中间针对地),电压正常了。装好机,设好BIOS,关机拔插头10分钟,BIOS信息没有丢失,收工~~~~~~

网友:
碰到这种故障一般换电池座。
我也修过跳线帽氧化的,大家维修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里

网友:
旧板我一般将弹片刮亮,大多数会好。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 有时候就是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维修真的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 有时候就是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维修真的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谢谢楼主的经验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9557-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般直接换电池底坐

网友:
呵呵。我每次也都是换座子的。

网友(2017-08-28):
我都是给中间弹片加点焊锡,话说我回帖怎么要发表26字以上才可以?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