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屏改显示器

楼主(2009-12-14):
富士通的笔记本屏是日立tx36d81vc1caa
屏上带的高压条和屏线 都在上边 改成显示器用什么样的驱动板啊
屏上带的屏线是中插 双排25   50芯的不知道还能用不 这条屏线上还带着话筒高压条接口
没办法发图 我吧能看到的都 写上去算了
屏线和屏上边写着JAE
日立tx36d81vc1caa
1061H 84230
CP021210-02 09A
D3-02 RS16A A15F

朋友让我找 序号搜接口定义 我不知道哪是序号

网友:
自己顶 下  谁能帮忙啊

网友:
学习中  我也帮你顶下

网友:
TX36D81,日立的14寸正屏,很久了,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针的DF14屏线,LZ怎么说是什么双25的呢(怀疑中。。。),配普通LVDS的通用板,配的时候请卖板的烧好程序就可以了,另加上高压板等附件。原来笔记本上的东东都放弃了吧,改的话倒是能改一部分来用,个人觉得不值费这个时间

网友:
感谢液晶专家 我的是14正平
我说的是 屏线和 笔记本主板接口那 2*25针接口
我这个屏要改成显示器 的话 笔记本上的高压条就不能用了 吗 屏线也得换个通用的吗

网友:
是的,如我所说,你一定要用也行,动手改,但不到30块钱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怎么发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