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8i845主板北桥新换的场管发烫

楼主(2009-12-14):
此主板南桥左下角的场管损坏,经更换后输出电压正常,现在开机后手放在上面烫手,原来是15N03H的型号 我把它代换成了85t03的场管型号发烫 是型号代错了吗?

网友:
南桥左下角?没看到有管子啊
是不是北桥?
那个管子发烫是这种板的通病。也经常坏那里。直接3055代上去OK

网友:
打错了 是北桥的左下角

网友:
3055是场管吗

网友:
换一个大一点的先~~
如CPU供电的MOS管 06N03 09N03 60N03等

网友:
哦 好的我试试 谢了

网友:
换P45N02的管比较还点...

网友:
是 1.5 V 供电吗

网友:
再换个大一点的试一下

网友:
LZ请记住  09N03可以代换主板上面的任意N沟道芝麻管,,,记好了。。

网友:
09N03真的都可以代?
我没认真的去研究过

一般 是找一样的

网友:
有电压1.5V,南桥还是发热!1

网友:
我刚修过一片一模一样的板 也是这个管子坏了 我用的是CPU供电管 温度好像还好

网友:
等待您修复答案

网友:
检查网卡 声卡 232电路,打usb阻值看看。如果拆了那几个芯片还是有问题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用60N03代一下,等待你的修复结果

网友:
我用的09N03代换的,暂时找不到一样的,换上去还是有点烫,就这么着了,坏了再换。

网友:
09N03适用范围很广吗?改天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