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导致启动慢

楼主(2009-12-14):
插上光驱进在XP进度条要读24哈。。不插光驱只读2哈。。确定不是跳线问题。。会不会是光驱内部导致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先用替换法,换个正常使用的光驱试试。
我有试过在设备管理器里关闭没使用的IDE通道,可以加快开机速度

网友:
我觉得应该考虑到光驱的数据线问题,数据线不好也会卡在启动界面那里很久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光驱内部问题。。。我已经拿切返厂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光驱里面的电路板有一边掉了螺丝,联想的本常见此故障

网友:
光驱问题,以前有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