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无高压问题

楼主(2009-12-14):
一杂牌CRT,不通电,保险没坏,TEA1507P旁一稳压
二极管
导通,拆下量是好的,换1507P有高压,但开了2次又坏TEA1507,请问该怎样查
问题

网友:
后极输出有短路的,仔细查下

网友:
TEA1507应该不太容易坏。1脚是电源,2脚地,3脚外接振荡电容电阻,4脚检测,5脚过流保护,6脚驱动,8启动,你再测一下吧。是不是高压打火,要是高压打火TEA1507有可能坏了。

网友:
1507应该没坏吧 , 装上旧的试试. 可能稳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