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桥图解

楼主(2009-12-14):
求测桥图解!!!!!!!

网友:
这是我在论坛上面看过的,忘记是那个高手发过来的哦~~~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南桥?不通的桥阻值不一样

网友:
是的,不同的桥,阻值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很实用啊!

网友:
怎么才一张啊。。其它的桥呢

网友:
没有有VIA的啊。。。。

网友:
测试这么几个点就可以确定南桥是好的了?天大的笑话。。。。。

网友:
测出来是坏的也许有相当概率是坏的,测出来说是好的那恐怕不见得有多大的概率了。
说要确定好坏,不可能只是打几个点的事情。
这种东西估计是从收桥的人那里来的吧,VIA的桥一般是没有什么人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测出来是坏的也许有相当概率是坏的,测出来说是好的那恐怕不见得有多大的概率了。
说要确定好坏,不可能只是打几个点的事情。
这种东西估计是从收桥的人那里来的吧,VIA的桥一般是没有什么人收的。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独用什么方法测桥的准度要高呢?

网友:
专用设备,用好的主板把桥拆掉,换成座子,把桥放上去测。不过这种座子得近万元,而且没有地方买。即便有一块主板只对应一种桥。

网友:
这种方法我以前也用过,不能说明完全是好的,只能判断一部分,也不全准

网友:
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

网友:
是啊 一个小小的桥芯片里集成了那么多电路,
又是外设管理 又是上电 。。。
目前还没找到好的测试办法。
不知道 大家换桥 怎么处理的。 我拆旧板子上的,一般也就打打不短路,就换上。

网友:
是啊!我一般也是只要不短路就换的,要确定一定好,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