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550点亮无图象显示

楼主(2009-12-14):
今天刚接到一块盈通9550 128M的显卡,点亮后无图象,开始以为是BGA的问题,重新焊接一次问题依旧,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各位高手帮一忙

网友:
详细检查下上结果

网友:
同样问题一块X600xt,拆下核心换到其他板上故障一样,GPU内部问题

网友:
9550  核心损坏的 不少  左下角有无压伤  估计核心坏了

dvi是否正常

网友:
对啊  我还没有试DVI,谢谢提醒

网友:
DVI正常,那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查下VGA的接口供电是否正常,三基色对地阻值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