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R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MBR,即主引导纪录,位于整个硬盘的0柱面0磁道1扇区,共占用了63个扇区,但实际只使用了1个扇区(512字节)。。

共占用了63个扇区。怎么理解哟。。不是说mbr位于0磁道0柱面1扇区 怎么会占用63个扇区。。明明只有个扇区的嘛。。麻烦。。解答哈。。刚刚准备静下心来研究哈数据恢复

网友:
实际占有跟共占有,看一下数据重现这本书就比较清楚

网友:
MBR就在0扇区,你所谓的63个扇区,应该是硬盘一般情况下MBR到DBR之间的距离为63个扇区
下图是0扇区的部分截图,蓝色线上面为446字节的引导记录,图未整全,说明问题就行吧

网友:
MBR 0到62扇区 63号是DBR.
0 号扇区 446个字节是引导代码。后面的64个字节是分区表。

网友:
MBR一般的只要用0号扇区,也就是512个字节,后面的62个扇区,没有用到所以默认的为00

网友:
今天忽然发现图中把64字节的分区表写成MBR了笔误,请阅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