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XT BGA进去渍油开不了机

楼主(2009-12-14):
一块6800XT完好,拆开去尘,看BGA好多散热硅胶干的,用去渍油(也叫香蕉水,应该就是洗板水)去刷,结果开不了机了。

网友:
不明白  渍水是什么?
请描述清楚 主题,这样才能得到大家及时的  回复

洗板水不会造成这种想象
如果和自来水有关系的  bga  损坏都有可能
打下核心阻值,正常的话。重置下核心还不行 只有说goodby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置下核心什么意思呀?是换BGA吗?那太麻烦了,手头没工具修的。

网友:
就是  吧核心拿下来重新铺好珠子  再焊上去

网友:
温度如何掌控呢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要想进行芯片级电脑修理,升级你的设备吧!

网友:
只是本人业余玩玩,BGA拆装设备还要值球设备,太贵了。我近期买了热风枪就好了,示波器等等看。

网友:
大概是拆的时候不小心GPU虚焊了

网友:
如果你的卡可以开机了~~给个开管BIOS你试试~~只要是AGP 6800的都可以刷上,刷后变16管5顶点的6800gt!!我自己测试过,但我的6800XT 可以开16管,但跑3D小花,其他正常~~~~核心体质不好~~

6800gt128mddr 256bit 350 400 16管5顶点.rar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我的为DDR3,256M的,看档案名可能不行,我自己找找看,有当年刷9550的经验,应该没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