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X可以开机,卡在D5

楼主(2009-12-14):
插内存跑代码:D0- ..- C7 -.. -D5,卡住
不插内存跑:D0  C7 ,卡住

CPU、内存、显卡在其他主板上测试好的。
主板内存供电2.5V,内存槽清理过,测到数据对地阻值正常。
刷BIOS还是一样

请教是哪里问题??

网友:
整板检查供电,会有收获

网友:
D5通常是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内存方面..

网友:
你刷一下BIOS 试一下,有修几片多是不过内存,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D5,供电正常,也刷BIOS了,还是不行啊,希望楼主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这是939主单桥主板.吗..如果是的话.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测内存工作电压DDR1代  内存槽7针供电  1脚REF电压(内存供电的一半)  91 92总线电压(2.5或3.3V)  184脚SPD电压 (2.5或3.3V) 内存上拉电压(内存电压的一半)

DDR2代 内存供电槽旁边的电感  1脚REF电压(内存供电的一半)  119 120总线电压(2.5或3.3V)  283脚SPD电压 (2.5或3.3V)

内存时钟

网友:
看看BIOS及内存供电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