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网卡芯片的好坏

楼主(2009-12-14):
请问大家一下怎样可以判断网卡芯片的好坏,测PCI多少脚可以判断???

网友:
只要不任网卡..都是网卡坏了.

网友:
你摸网卡芯片热不,

网友:
主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如果芯片在待机时就发热。网卡必定坏了!

网友:
网卡接口的对地阻抗  供电的对地阻抗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