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c3000 安装问题

楼主(2009-12-14):
硬件安装完毕 加密狗 串口线 都接好 光驱插在IDE1口 硬盘接到IDE2口(这里硬盘我用的都是符合要求的) 都为主盘 光盘启动此界面
后想刷新硬盘固件
可是屏幕只是闪一下 没有变化 不能到视频教程这个界面
谁能帮忙解答一下啊.
硬盘

网友:
可能是光盘有问题。
也可以直接用ISA免卡版来写网上提供的专用固件的,我当初就这么装的。

网友:
直接看上面的数字填在写固件啊 很好装啊

网友:
恩,是啊,根据硬盘选择啊

网友:
楼上的,可能没看清楚,我说的是选择数字后,屏幕一闪,就又回到上面选数字的界面了,哈哈,但是已经解决了,是我刚拿到pc3000的时候,调整了一些bios设置,昨天晚上弄了一晚,找了好多资料,突然灵感一现,"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哈哈,今天早上恢复了下bios,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