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8P-A 主板修复记

楼主(2009-12-14):
电脑公司送修ECS 848P-A V2。0 主板,故障为点不亮。上电检查U电压正常,RST=0.5v,U假上CLK一个为0.75v,一个为0。测量CLK IC上相应脚电压一样为0和0.75,测量CLK IC的供电正常,REF为1.0,晶振一脚为2.3v,一脚为0.22v。怀疑该CLK IC坏,拆件换此IC,上电U RST恢复正常(1.6v)上U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希望能了解到板主们更多的维修经验和思路,讲解更多的维修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