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钻1.3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型号HK400-55AP,PCB HK328-51AP
原来的故障是5VSB电容鼓了,不能冷开机,换了电容以后开机正常,但有吱吱声,通过参考本站一些帖子解决了吱吱声,但是在重负载下还是有轻微的高频啸叫。
这个电源换过所有的电解电容(除了大的滤波电容以外),KA7500B,光藕。
现在的问题是:
1、冷开机,按下电源按钮以后,主板加电,但不会马上启动,需要等待5秒的样子,在这5秒钟里电脑音箱会发出“突突突突突”的声响,然后主板滴的一声自检启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没有那5秒的延迟。
2、然后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但主板(技嘉8I945P-G-RH)会时不时的出现“滴”的一声,类似自检通过的声音,看网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但都归类于BIOS里设置了某种报警或者某些软件的提示音。
3、12V只有11V多点,因为是指针表,也看不出来11.几,加载空载电压都没变化,用speedfan看是11.52-11.65。第一种故障会不会是12V过低引起的呢?但是+5V显示是6.85V,但用万用表量是正常的.
哪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的故障请指点一下,谢谢!
参考过的帖子,他们描述的问题我的电源都有: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218-1-5.html    求航嘉HK400-55AP电源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5955-1-8.html 航嘉HK400-55AP低压滤波电容发热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9278-1-1.html 航嘉冷钻1.3基本修复但还有个吱吱声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7867-1-31.html  ATX電源,電容替換是否不建議使用低阻抗電容?

网友:
楼主看来研究了很久了,引用的贴子也不少,值 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