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箱插孔插上耳机无声音.

楼主(2009-12-14):
我的电脑后置音箱插孔插上耳机有声音,而前置音箱插孔插上耳机没有声音,是什么问题呀?__以往前后都可用.拆开检查前置插口连接良好.

网友:
高保真音质设置里面前置的被禁用了哦。前置打开就好了。

网友:
把图中的勾上就可以了[

这个碰到很多

网友:
谢谢,我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大哥,还是不行呀.我的音频设置打开接头设置时只有"当插入正面耳机时,关闭后面板输入"这一项,没有"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这项.
我本人认为音频设置没问题,同时我刚又重装了一次系统还是不行,这是什么问题所造成的呀?

网友:
你试试插后面的音频接口,看看行不行,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后面可以,前面不行呀?就是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
hd的声卡需要设置下!一般就三种方法!一种就是上面版主说的!第二种就是下声卡补丁!第三种就是到cmos里看看声卡设置!!当然,这些都是在硬件正常和连接正常的条件下的!!!

网友:
主板是什么牌子的 你可以在CMOS里面 把声卡调上AC97 有的主板默认声卡不是AC97 再就是用主板带的光盘 装声卡驱动 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你什么板子啊  什么声卡呢   一个驱动设置   一个线路问题(故障或者没接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前面板的接线、还有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如果接线正常的话就换个新的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装一下。
把那个音效管理器禁用了

网友:
搞定了,是BIOS里的设置问题,把音频项中的高清改为AC97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帮我提了这么多的维修方案,让我受益非浅!

网友(2012-01-11):
bios中的音效怎么来设置呀,请指教一下。

网友:
耳塞孔自动识别。。。。。。的。。

网友(2013-09-29):
谢谢师傅们,我刚才遇到这个问题,看了这个帖子,问题解决了,修改了bios,前几天遇到一个主机,音响在机箱后边,可只有一个喇叭有声音,我装了个usb声卡还是如此,换了音响还是没解决,“主音量”里不偏左也不偏右,请问师傅们这个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