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43,上假负载1.75V,上U无Vcore

楼主(2009-12-14):
MS-7043主板,PWM IC为L6709,上假负载测得CPU Vcore为1.75V,上坏的Cpu也可以测得电压,可是上好的CPU时,无Vcore,经测量,有Vcore_en信号,下管G极有驱动电压12V,上管无驱动电压,在网上花了15元买了个L6709换上去,故障依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查哪里?

网友:
下管G极电压不对啊,怎么会有12V ?你的CPU 支持不啊?

网友:
12V  ~~~应该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我也是遇到过此故障...换了内存的供电管后OK!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多半是出现在7032的板子上 7043没遇见过 你看看l6709边上的2.2欧的电阻吧 不行就把所有MOS管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修过没有内存供电,就没有核心供电.